东芝L630掉电

楼主(2015-04-12):
东芝L630 集显,开机电流到1.1马上就掉电,反复重启后又掉电,拔掉内存,电流不变,但是不会掉电,测量各组电压都出来了,刷EC、bios都一样,更换内存也一样,更换CPU也一样,最后无意中把BIOS电池拆了,然后开机竟然一切正常了,为了保险更换了一个电池,现在使用都正常。

网友:
跟G475一样的!!!垃!!!!

网友:
是AMD cpu的机器主板Coms电池没电怪病比较多

网友:
有的电池电量低于3.2就会掉电,有的直接不亮机,很扯的

网友:
有些主板当电池没有电了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。

网友:
难到没有可能是放个静电就好的情况吗

网友:
放电是基本操作流程吧?台式机不是经常遇到吗?不过放电可以好的机器值得高兴,多些这种机修不至于损伤眼睛。

网友:
东芝的有这样的问题,BLOS电池用得电压不稳定时,拔下来在按上就好,还有个别的时候换个新的就好  原来的那个装在别的电脑上还是一样用的

网友:
是AMD的吗,这电池坏的话真的怪事多

网友:
电池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电池是真凶

网友:
电池是真凶 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东芝的还没修到过,宏基的有几款机器,COMS电池没电会不开机,

网友:
好迪欧iohhguig

网友:
有些时序很让人蛋疼,所以维修还是要有点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