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可以正常开机,见LOGO后所有动作延时,缓慢,一个USB接口损坏导致不按常理出牌!

楼主(2015-04-12):
   接亲戚一台电脑,他说开机有图像,就是很慢,首先排除了硬盘故障,接着就是卸掉所有外设,无果,接着考虑主板出问题了,先刷BIOS,南桥的刷了,刷EC的,无果,换2代U,依然无果,悲剧了,到哪找原因呢,然后就考虑到南桥和显卡和EC,难道要一个一个去换吗?觉得太麻烦了,就再仔细看看,发现一个USB接口被插烂了,心想可能是它引起的,果断拆掉,再上机测试,一切正常了,真奇葩的问题,希望论坛里的朋友们看完这个帖子后遇到这种问题,不要盲目去干桥,不按正常程序出牌的慎重拉!。

G470 LA-6751P V1.0 V2.0通用 独立显卡双BIOS.rar

SB和EC

网友:
不按套路出牌呀

网友:
呵呵  以前我刚开始修笔记本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   拿来就拆  也不看的

网友:
维修需要的是多观察 多测量 ……

加分鼓励楼主 !

网友:
USB遇见过类似情况!

网友A:
楼主是搬运工不擅长分析?

网友:
幸亏还没动桥来,要不然这弯路走的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很多机子USB接口被插坏,都会出现跑码不亮机,或系统运行慢,在BIOS中设置都慢等很多问题,所以拆机前一定要先观察机器外观和接口是否完好。这是最基本的。

网友:
鼓励发贴   加分支持

网友:
当年的联想g450你忘记了?右边那个usb基本是秒杀呵呵。

网友:
我咋没遇到过USB接口坏的呢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!电流看着也正常 最后都是USB口惹的祸

网友:
一看就是新手

网友:
以前我刚开始修笔记本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

网友:
晕倒,USB 5v短路了

网友:
早点看这个贴就好了,以前有一片没修好

网友:
USB和南桥相连,一般我都会先测对地阻值

网友:
我一般接到机器就是先观察接口,特别是USB,联想G450 E40 USB坏得太多了

网友:
修机器前先观察接口必须的

网友:
就是呀 本人也遇到过,USB接地着,容易死logo 特别是t400 r400,遇到不下8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搬运工不擅长分析?
呵呵,很久没写这东西了,现在对电脑没很大兴趣了,搞什么图纸都不想去下不想去搞,维修行业我失望了,你看我以前的帖子哪个不详细,不图文并茂

网友:
要是动了桥就麻烦了 这桥老不好做了

网友:
影响了南桥的正常工作!所以慢了。

网友:
USB遇到过卡LOGO的,这个没见过,学习了

网友:
维修前先观察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