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(PHILIPS)]
飞利浦226V3L显示器锁屏按键打不开就用它

楼主(2015-04-12):
飞利浦226V3LBIOS

飞利浦 226V3L 配TPM215HW01 MXIC MX25L2005 256K.zip

BIOS用过OK

网友A:
楼主,这个亲自测试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这个亲自测试过吗

必须的,保证OK

网友B:
是重刷数据吧------呵呵

网友:
下载一个试试,好的话收藏咯

网友C:
好资料  这算是同病吗

网友:
是针对飞利浦所有的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许将来用得着,收藏了谢谢.......

哈哈,留着学习一下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资料  这算是同病吗

应该是个别毛病,我都没有遇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重刷数据吧------呵呵

下载一下看看

网友:
楼主,这个亲自测试过吗?

网友:
锁屏?按键锁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