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41-ES3G关不了机

楼主(2015-04-12):
技嘉P41-ES3G关不了机。只能强制关机。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是正常的一关机马上就又开机了。IO跟南桥都换了。BIOS也刷了。开机针通过一个33欧的电阻直通IO。没维修思路了。外置设备网卡声卡 COMA芯片全拆了。故障依旧。求指教。

网友:
查一下PME信号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技嘉 是软关机后,屏幕灭了,但是CPU风扇还在转,刷BIOS解决的

网友:
网卡有一个叫做wake up的信号   建议你看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看下PSON#到绿线的线路连接的电容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以前我也遇过,没解决,很想知道答案。

网友A:
首先要把网卡WAKE UP唤醒去掉,再检查那个BIOS,个人认为还应多刷几次BI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把网卡WAKE UP唤醒去掉,再检查那个BIOS,个人认为还应多刷几次BIOS

解决了..BIOS里面关掉这项还有一项 关机选项的。坑死了结果是BIOS里面没设置好

网友:
查下开机脚的电压会不公变低啊

网友:
再查下IO的开机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..BIOS里面关掉这项还有一项 关机选项的。坑死了结果是BIOS里面没设置好

不应该呀  如果BIOS没设置好 ;难道你没有清除BIOS吗  清楚后 不就回到出厂设置了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