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K43SJ,经常自己发出插拔优盘的声音,并且伴 ...
华硕笔记本K43SJ,经常自己发出插拔优盘的声音,并且伴随鼠标卡顿

楼主(2015-04-12):
前几天把小板排线重新插了下,好了几天,今天又坏了,这种情况,换小板能不能解决问题
笔记本

网友:
木有人吗?都去哪里了呢?

网友:
我的也会这样,我的是因为鼠标导致的

网友:
你可以先不装这个小板看下 如果一直都好的在换咯

网友:
去掉所有外设看看,也许是外设 的问题

网友:
确实你可以不安装小板试下 基本判断下基本故障点再换 ……

网友:
有这样的声音,基本上是有什么外设被误认为是被移除了, 你可以调出设备管理器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动,之前的碰到这类故障基本是南桥挂了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加焊一下小板接口

网友:
排除你的外接设备,USB信号线的对地值是否正常,只要不是南桥坏就好办,o(∩_∩)o 哈哈

网友:
去掉小板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