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s46e 进水机开机不显示、烧内存。。。

楼主(2015-04-12):
客户描述:进水换过键盘没几天有些键又不灵了,一修说键盘是好的,主板有问题,于是放我这里检测。。。
     拆机一看确实键盘排线接口有异物氧化痕迹,拆下清洗接口热风吹干,上机,不亮屏,电压5v,3.3v 1.8v 1v都有,就是没cpu和内存1.5v,仔细测量旁边的线都没断,折腾半天无果,想刷个BIOS吧,基地下了一个刷上立马点亮,上硬盘进系统到桌面,按键盘都ok了,突然蓝屏了,感觉有股热气,立马断电,找热源,在内存上用手掌去试,md烫死了差点变熊掌。冷却后再试又不亮机了,1.5v又没有了,一看是保护关机了,再开机内存瞬间有1.5v,靠,是内存挂了吗,,测量内存N个电容两端都0欧,真挂了啊,,4g1666的啊,,损失大了 ,,,,,,,,,这什么情况大家给分析一下吧。。

换个内存上去吧开机也是保护断电了,好好测量一下发现内存供电电感旁边一个零件不认识,是它短路了(330电容那么大的体积)有图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5-4-24 14:17):
修好了,,键盘接口进过水,旁边的内存供电芯片J7=受到影响挂了,换后不短路,换上新内存完美点亮。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看到进水的,我就蛋疼

网友:
感觉也像个电容呢 不知道具体参数 有知道的给回复下

网友:
楼主认真看看是带C字编号的吗?

网友:
那个东西看不出型号了吗进水的是难搞啊

网友:
直接装个220 不行吗? 还有用波波.打打 MAX DC为多少.不然装多少爆多少.

网友A:
上次有台二手机..无电到人为拆件到维修好掉电到再维修无CPU电压..发现L被取.再装L 就掉电..发现CPU供电一电容断路..再装再爆..再查PDF ..TMD 拆了返贵电阻..CPU 供电变了19V 然后再测试CPU也是坏的..单桥也是坏的..问客户原来是什么问题..他告诉我在别的地方维修的时候是进系统掉电..然后告诉他.主板芯片找不到还有 CPU 也是坏的....等他去小解的时候..我把硬盘..用力的在地上一扔..然后..告诉客户..你找上家..你维修前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一般主板与CPU基本上都没有问题...然后..装机..还给客户... 白忙!

网友:
100UF/25V的,随便找个220UF也行,没有太大的限制,但耐压一定要大

网友:
进水难修!

网友:
上次修台烧内存的,没波波的话就不要折腾了,不然损失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有台二手机..无电到人为拆件到维修好掉电到再维修无CPU电压..发现L被取.再装L 就掉电..发 ...

你这招很强悍!之前碰到主板和CPU都给换成报废的 都无语了

网友:
进水不严重的还是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