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不过桥、内存、显卡的维修

楼主(2015-04-12):
一般电脑维修时,总会遇到电流不过北桥或者内存的维修,比如有的电脑,插内存跟不插内存一样的电流,加焊下北桥或者换北桥就好了。再有的不过显卡,加焊或者换掉也好了,但如果不好的话再怎么修呢,这些都是CPU复位之后的自检过程,也没有时序可查,即使迅维出的《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》也没有这方面的讲解。有大神出来指点下么?

网友:
软启动的排查相对比较复杂
有些信号也不易测量
所以资料也少 ,一般需要测量加经验加推断 综合维修了
当然有示波器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辅助测量

网友:
CPU复位后的故障也是有顺序的    例如GM45以下的芯片组  复位后都是先有ADS#  然后通过 北桥  南桥  再有LPC侦周期去读取BIOS   再通过LAD数据地址线   通过南桥 北桥 返给CPU    CPU将BIOS资料挂到内存上校验并执行  只是说 复位后的一些信号 不像复位前的那些都是可以查到了  比如桥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线有问题  就测不到   所以说复位后的故障难修就在于这里

网友:
很多时候都是依靠经验去维修的,当涉及到桥显卡了,就不容易测到了。

网友:
没错很多要经验

网友:
一是心中的经验,二是干到不想干时就放弃了。

网友A:
4楼说的对,我就三板斧

网友:
故障不要行编一律的,维修只能靠自己的技术和经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楼说的对,我就三板斧

兄弟,你这头像能再经典点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