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块昂达G31的主板!不跑码!求赐教!

楼主(2015-04-12):
修到一块昂达G31的主板!复位灯不停闪!不跑码!有复位不跑码!排除BIOS!CPU假负载又不出电压!图纸又没有!求经验!

网友A:
按上电时序测量,可能是哪里有电压没出来l

网友:
缺电压 一步一步去查吧

网友:
走电路,查cup 内存主供电

网友B:
你查下时序,是不是只有PWROK在跳,如果是的话就拆外设换IO,最后南北桥。

网友:
应当按INTER的供电次序走,你这人不是通病呀

网友:
这种难得修了,我手上也有好几块都是有复位的,却不跑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上电时序测量,可能是哪里有电压没出来l

测了!内存  桥    总线    CPU   有电压!时钟PCIB16   1.6就是IO的CLKIN有2.3V左右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查下时序,是不是只有PWROK在跳,如果是的话就拆外设换IO,最后南北桥。

是PWROK在跳!拆了串口芯片  网卡    声卡还是不行!就是说不是IO就是南北桥了?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的PG发出来没有?找下CPU供电芯片的PDF看看。

网友:
上个主板整体图及电源管理ic的图看看,我也有一块,不知型号一样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PWROK在跳!拆了串口芯片  网卡    声卡还是不行!就是说不是IO就是南北桥了?

详细测量下内存,桥,总线和CPU供电,看到底有没有偏高或者偏低。完全测量时钟信号是否发出正常,ITE8712的IO的话可以先换IO再换82801GB的南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详细测量下内存,桥,总线和CPU供电,看到底有没有偏高或者偏低。完全测量时钟信号是否发出正常,ITE8712 ...

是8712的IO!这问题你修过?PCI     CPU  时钟有了!感觉内存有点低!才1.7几V!正常吗

网友B:
这种问题修了不少了。技嘉的闪复位更多,闪复位在别的品牌的板子上一般都是时钟IO南桥不良引起的。也有其他电压问题的,但是少。 内存1.7几V可以了,不算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修了不少了。技嘉的闪复位更多,闪复位在别的品牌的板子上一般都是时钟IO南桥不良引起的。也有其他 ...

BGA的修不起啊!没返修台!那我先换IO看看!不行就没得修了!

网友:
电压  时钟  复位正常不。bios1脚打电压正常不,不行就唰bios  加热桥

网友:
唉!桥问题不搞了!没BGA!

网友D:
昂达的板子,不太稳定了,GB桥坏也多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昂达的板子,不太稳定了,GB桥坏也多啊,

没BGA就只无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