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出LOGO时有雪花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5-04-12):
今天出到一台笔记本,开机出现;OGO时会有雪花,过了之后就好了,后来进系统时蓝屏,代码好像是7B,我以为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就进BIOS调,可进到BIOS也是有雪花的,调过硬盘模式还是会蓝。看了一下是Inter的机子,怀疑显卡有问题就吹了一下显卡,可问题一就,最后换了个硬盘试了下,能进系统并且没发现有雪花,就断定是硬盘坏了,又把都硬盘装上开机测硬盘坏道,测到23%都没发现有坏道,而且开机时没见到有雪花,再进系统还是会蓝屏,现在怀疑是系统的问题,我现在想不明白开机出现LOGO时为什么会有雪花,进BIOS也有,换过硬盘后就没了?

网友:
不接硬盘.有没有雪花

网友:
是不是这样的的花屏
[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独显  独显考虑下显卡 没独显下 考虑下内存条

网友:
开机LOGO有雪花和硬盘有关系?

网友:
一东芝机硬盘坏了,开机就花屏

网友:
换显卡吧,应该就会好的

网友:
硬盘坏了吧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发个图片看看 ,不然不好判断

网友:
硬盘换换看,不行看看显卡

网友:
一个一个侧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奇葩,最好发个图片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