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5时开机,时不开机,已修复。

楼主(2015-04-12):
  前两天接到机子是开机0.3左右掉电, 然后就报价维修,客户留机。
     拆机机子,发现机子里面有虫子, 就简单清理了一下, 上电测机, 发现可以开机了, 接屏亮机。
   然后装机, 发现又开机不了了,郁闷,   又把机子拆机, 慢慢的测, 最后发现内存 CPU电压都正常, 然后测到3.3转3.3V, 发现控制电压只有12左右,还在跳变。 发现问题了, 于是测5v装5V,控制电压是稳定的19V,找到问题了, 于是就从5V那里把控制电压飞线到3V这里, 机子修复,。   原因我看了下,是因为这个19V电压的线太细了,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,   这个G475是AMD的,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。 图就不发了,,有用的兄弟加点分吧。

网友A:
建议楼主还是把电压跳的原因找出来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

网友B:
不是 因为这个19V电压的线太细了,而是线路上的一个锡点氧化了。

网友C:
不错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错不错   想法不错

   过奖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还是把电压跳的原因找出来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

   我把3V那里的电容拆了, 三角场管也拆了,故障依旧,就没查了,直接飞线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 因为这个19V电压的线太细了,而是线路上的一个锡点氧化了。

  兄弟说的应该是对的 , 但是真的难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错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  不客气, 大家多分享,讯维越来越好、

网友E:
我感觉这样维修就可以了,真没必要去查原因,没那个时间~~~每天修机修得头都是痛的

网友:
是断线了吗?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台0.3掉电的,有时候还能显示。放两天又会0.3掉电。找不到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是的找到根源修复我觉得会稳定很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感觉这样维修就可以了,真没必要去查原因,没那个时间~~~每天修机修得头都是痛的

说的对,我们没那个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