丹丁d-mc61主板又不跑码了

楼主(2015-04-12):
接修一台主机为丹丁单芯片的n61主板不跑码,加焊桥后开机正常了。但放到晚上开机又不跑码了检查全板供电正常,偶尔有一次把cpu底座固定罗斯拧紧一下又可以开机。现在又不行了,难道是cpu座子?曲闷

网友:
这是什么牌子啊,没有听过啊,,,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有接触不良了。

网友:
查CPU与北桥 地址线 和数据线

网友:
你的问题应当是CPU座的事,把座加焊一下呢

网友:
诊断卡复位灯慢3次就正常,闪一次的话就卡住不动了。请问第二次是什么复位?25m晶体有没影响?

网友A:
cpu座子在底板看焊得很好呀,求复位的流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座子在底板看焊得很好呀,求复位的流程?

刷bios修好了,真奇怪O(∩_∩)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