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X201i笔记本 插电池可以开机使用 但是插适配器接不触发了

楼主(2015-04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查一下

ACOK有 为高电平

网友A:
那就插适配器的时候 按不触发的流程走一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插适配器的时候 按不触发的流程走一遍吧

恩 谢谢版主   明天去试试

网友:
但使用电池能开机显示的话,而使用适配器不能触发的时候。和EC的ACIN有关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