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宏碁471 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0.22掉电 实测CPU供电没出来 芯片是c

楼主(2015-04-12):
把9583616脚接地的电阻去掉  可以出CPU供电  出来一瞬间  没出CPU供电的时候 测了开启电压  供电  都有出来  就算CPU供电让他强制出来 还是0.22的电流掉电

请高手给点思路                 3  5 V电容已换  会不会会是5 V转换有短路  或者3V转换有短路

网友:
去电阻出电压证明芯片的大部分功能是好的   重点要在CPU出的SVID和非核心电压好信号上面

网友:
可能是哪里供电保护了。

网友:
基本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不知道,等待结果!

网友:
去掉以后如果出来的,大致可以判断是芯片和u是好的,重点放在桥上吧

网友:
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吧,转换电路仔细查一下,还有考虑下BIOS

网友:
我上次修了一个也是这样 去掉就cpu电压就出来了  然后干了sb ok

网友:
95831两个模块  去掉24脚电阻也不能判断芯片的好坏 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