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800 LID电压只有0.95 V不触发

楼主(2015-04-12):
  在LID上拉一个3.3 V的电压   可以触发  但是电流到0.65   停下   装内存  0.5几         这是什么问题

最近是碰到很多自己没有经验的机器  师傅这几天也没空       望有识之士 不栗赐教

网友:
各组电压都出来了吗。

网友:
坐等大神出来

网友A:
LID 一般有个小管转换的,先摘掉这个管子再说。

网友:
bios刷了吗

网友:
CPU复位有了么

网友:
是不是哪个信号拉低了,或没有出来

网友B:
LID信号为什么被拉低?上拉电压正常么

网友:
先测一下主板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ID信号为什么被拉低?上拉电压正常么

是一个小管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D 一般有个小管转换的,先摘掉这个管子再说。

摘掉了  直接拉了一个3.3V   可以触发  但是 电流上不去

网友:
按时序来修吧

网友:
查LID吧  不要强拉 就差LID为什么会为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