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的触摸板,像是不灵敏似的,有时就不动,有修复的 ...
笔记本的触摸板,像是不灵敏似的,有时就不动,有修复的方法吗?

楼主(2015-04-13):
笔记本
是收来的,都花了50元买配件了,今天发现触摸不太好用。达钱啊,联想的08年本子
笔记本

网友:
进PE里面试试 如果还是这样就是触摸板本身的问题了 如果PE里面是好的 那就从装个系统吧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问题

网友:
如果触摸板坏了的话,某宝看看吧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再排除硬件,外接个鼠标就可以了

网友:
确实 笔记本到了一定年限 触摸板是会出现点问题

网友:
先做个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你的电源适配器是不是换过?

网友:
不灵了,还是换个吧

网友:
谢谢大家,电源适配器是换过,我花19块钱买的,之前那个接触不好

网友:
触摸板怎么换有知道的吗,一粘就得了?

网友:
这老机子收来修了卖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