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8460p笔记本,屏幕频繁黑屏。

楼主(2015-04-13):
笔记本型号是惠普8460p,液晶屏是友达的,有一次强制关机,之后再开机,屏幕就没法点亮,其他的都正常。拆机后捣鼓一下又能点亮了,但是只要关机了,基本上都是黑屏的,只能拍来拍去不停开合屏幕盖,然后碰运气凑巧屏幕就能亮。还有就是,自带的摄像头从此之后就没法使用,硬件检测都是说没有摄像头。拆机检查屏线都是连接很牢固的,而且插拔清理屏线很多次都没能让屏幕点亮,说明不时接触不良的问题。
惠普8460p,是利用磁力感应盒盖行为,我也用磁铁检测了感应开关,同时打开摄像头旁的LED灯,发现磁铁移到感应开关上的时候,LED灯灭,移开磁铁,感应灯又亮了,说明感应开关还是正常的。
这种情况,屏幕时不时能点亮,是屏幕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?
我准备屏幕和屏线一起买,但是人在国外,买这些挺麻烦的。

补充内容 (2015-4-22 15:19):
用台式机屏幕测试,发现依然黑屏,是显卡问题? 为什么显卡有问题,电脑屏幕却偶尔能显示?

网友A:
具你的描述 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  国外也有修笔记本的吧  还是送修吧

网友:
换屏线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具你的描述 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  国外也有修笔记本的吧  还是送修吧

屏线时经常坏的吗?我看淘宝上卖屏线的不少。

网友:
是呀,我之前也接过一台,键盘打字有时候打不了,还以为是键盘的问题,结果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屏线时经常坏的吗?我看淘宝上卖屏线的不少。

是东西就会坏   屏线坏只是有的机型就爱坏屏线    其它的机子屏线也会坏 只不过是机率小而己

网友:
看起来像屏线啊,至少先换根排除下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东西就会坏   屏线坏只是有的机型就爱坏屏线    其它的机子屏线也会坏 只不过是机率小而己

多谢回答!那我先买跟屏线换上去试试。

网友:
多谢回答!那我先买根屏线换上去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谢回答!那我先买跟屏线换上去试试。

恩   如果换了屏线还不好的话  就建议不要自己弄了 以免扩大故障  还是送修为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恩   如果换了屏线还不好的话  就建议不要自己弄了 以免扩大故障  还是送修为妙

在国外,还是DIY的好,修理费用几倍于自己买配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在国外,还是DIY的好,修理费用几倍于自己买配件。

额  好吧  动手能力强的话  那你就试试吧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 最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额  好吧  动手能力强的话  那你就试试吧

买个菜都要开车开挺久,电脑维修店好像根本没见过。。。估计一片地区才那么一家,不黑才怪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个菜都要开车开挺久,电脑维修店好像根本没见过。。。估计一片地区才那么一家,不黑才怪。。。

额   我只想说     真是好地方

网友:
先换屏线,再换屏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恩   如果换了屏线还不好的话  就建议不要自己弄了 以免扩大故障  还是送修为妙

屏线到了,换上去一样。本想再买屏幕的。又担心继续无用功。所以跑去图书馆,私自拆下台式机的屏幕测试了一下(之前也去过,不允许我这么干)。发现不插的时候,台式机屏幕有信号显示BLUE RED YELLOW之类的,插上我的电脑就黑屏,像不通电一样。这说明我的电脑有问题,那么,是显卡问题?我之前就是因为强制关机,之后就一直黑屏。

网友:
有个问题,电脑屏幕偶尔能正常亮,是显卡问题的话,怎么会这样?

网友:
用台式机屏幕测试,发现依然黑屏,是显卡问题? 为什么显卡有问题,电脑屏幕却偶尔能显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