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维修思路小白求助

楼主(2015-04-13):
DELL M5010插入电源适配器
笔记本
灯不亮 无法开机 以为电源适配器坏了 更换电源适配器 偶然发现适配器插入笔记本适配器上的灯就灭了 笔记本左侧的灯依然没反应 是主板短路吗还是怎么回事 感觉主板根本不加电 如果维修应该从哪下手 如何检测?
笔记本

网友:
换过适配器不行的话 故障就出在主板上了 可以拆出主板来检修供电部分 如非相关人士 还是送修吧

网友:
拿来我修吧 价格合理

网友:
保护隔离 待机电压 查查

网友:
找人修吧 像你们这种客户 什么都不懂 难道到这专业论坛来发个帖子 你就能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??奇迹出现差不多!主板上很多地方故障会引起 谁都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老老实实的出钱找人修 别想的太简单 呵呵!

网友:
你卖的是不是DELL原装适配器啊 DELL好像有检测适配器 不是一样的不能开机 要是一样的建议送维修点看看去吧

网友:
是不是插错电源头了,烧了适配器检测电路中的电阻,适配器检测针到EC中的线路好好查查。我曾经烧过。

网友:
还是拿给专业人士维修吧,自己搞的话可能会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主板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