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70-c45 V2全板键盘鼠标usb无供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04-13):
V星870-c45 v2能开机,能进系统,就是全板键盘鼠标usb无供电,键盘鼠标usb设备插上去完全没有响应。

查供电的5V没问题,问题出在usb的供电芯片上。

控制芯片4脚无电压,全部PS/2,USB供电芯片的4脚芯片是共通的。

开始大扫荡,查到4脚连接到IO的这个电阻处,没电压,直接飞了个3.3V到这个电阻上,全部功能恢复可用。
于是更换了IO芯片,但是涛声依旧。

于是在IO的背面找了个3.3V的电压,直接连到4脚上。3.3V电压被下拉到2.85V,但是主板照样能用。
看看这个微创手术,是不是看不出来呀

装上系统,键盘鼠标接口,全部的USB接口,都可以使用,测试也没出现不稳定状况。

网友:
主板的可以直接接过去,只要到南桥的信号正常就可以用

网友A:
3.3V下拉到2.85V后,对电路中其实地方有没有影响?有没有查一下为什么会拉低到2.85V.希望版本给分析下!谢谢

网友B:
厉害啊,这样都行,就是不知道连的那个3.3V是不是原来的控制信号。

网友:
你维修台细心了 我一般都是为了速度直接飞线 的

网友:
不是IO坏吗?

网友:
这样会反修的吧!!!

网友:
我听说可以直接飞个5V过去!!

网友:
小施手术就修好了,恭喜LZ,技术不赖啊

网友:
楼主不错呀,经验丰富。

网友C:
断线了,小八脚没问题吗

网友:
修好就是王道

网友(2015-10-13):
引用 网友A:
3.3V下拉到2.85V后,对电路中其实地方有没有影响?有没有查一下为什么会拉低到2.85V.希望版本给分析下!谢 ...

应该没有影响,这里3.3V会被2.85V原因推测可能是IO芯片旁边电阻阻值变大或3.3V到电阻一端断线引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线了,小八脚没问题吗

小八角芯片在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厉害啊,这样都行,就是不知道连的那个3.3V是不是原来的控制信号。

就是原来的控制信号,从图中描述的这个测试点与 IO USB控制端是通可以得知。

网友D:
应该是USB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学以致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USB供电芯片的问题

判断USB 供电芯片问题可以测量本身4脚对地阻值情况可以知道。

网友:
这测试点找的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