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N4110无法开机、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4-13):
    1.按电源,电源会亮,电源、WLAN、电池指示灯正常,剩下那个灯不亮。
    2.风扇转速很快。屏幕无反应,开不了机。硬盘会启动。
    3.如果我给主板向下压力,电脑一切正常。一松开压力,电脑直接掉电。
    4.卸掉C板后(保留链接排线)开机,问题一样。如果扣住底座以给主板背面压力(正面无压力),一切正常。一松开压力,电脑直接掉电。
    5.如果卸掉内存,不管给不给压力,问题一样。
    6.无报警声。
    7.该电脑以前是灰屏,后来我清了灰,显示正常了。后来又灰屏了,重装系统后又显示正常了。

    我是Inspiron的主板。
    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?

补充内容 (2015-4-14 09:26):
后续进展在14楼。

网友:
虚焊引起的 吧

网友:
有可能,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裸板开机,不能去试是哪个芯片。

网友:
之前我也是换风扇遇到过,连主板都没动过,风扇换上装好就出问题了,不盖c壳没事,c壳盖上就不行

网友:
虚焊就加焊!!

网友A:
按着哪个桥能好  就加焊哪个桥

网友B:
新手要认真啊,不要扩大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要认真啊,不要扩大故障

唉,就是已经扩大故障,才只能硬着头皮往下修了。再不行就只能送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着哪个桥能好  就加焊哪个桥

不知道怎么裸板开机,没法安

网友:
用风枪试着加热看看

网友:
直接干桥吧。

网友:
有一个原件悍焊歪了通病

网友:
裸板开机后,我轻压或重压主板红圈处均可导致掉电(无法正常开机),按其它芯片、内存无反应。CPU有一点温度,显卡、南北桥不发热,应该正常。我猜测红圈处胶下是U25芯片,该芯片虚焊脱落。不过我没有相应工具,无法继续检测。

网友C:
肯定还会坏了,没找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肯定还会坏了,没找到问题

实际上也没好,我准备送去维修了。

网友:
楼主解决问题了吗? 修好没?

网友:
这个主板桥虚焊的很多

网友:
我下下来看看

网友:
显卡 还是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