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只杂牌电源带负载开机,只工作几分钟不等。

楼主(2015-04-13):
  一只杂牌电源带负载开机,只工作几分钟不等。有时几十秒,有时几分钟。220V、470U电容换过,均压电阻换过,不带负载时电压 5.3V 12.3V等。在前级变压器附近有“猎猎”声。万用表测三个极管正常。

网友A:
测主功率管参数,没问题就直接换加速电容,基本搞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主功率管参数,没问题就直接换加速电容,基本搞定。

谢谢指教,换了加速电容后情况好转很多,能使用较长时间了,不过还是有点“吱猎吱猎”的声音,比以前小声点了。还是容易死机,不是黑屏,不是断电。我火大了把所有输出滤波换成固态电容了(拆废主板的),再用用看看有没有异常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指教,换了加速电容后情况好转很多,能使用较长时间了,不过还是有点“吱猎吱猎”的声音,比以前小声 ...

吱吱声与输出滤波关系不大,一般锁定在PWM输出部分、推挽对管(一般是C945)、加速电容,及变压器自身(一般很少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吱吱声与输出滤波关系不大,一般锁定在PWM输出部分、推挽对管(一般是C945)、加速电容,及变压器自身( ...

这些个电源资料从哪里下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指教,换了加速电容后情况好转很多,能使用较长时间了,不过还是有点“吱猎吱猎”的声音,比以前小声 ...

我现在都不知道还有加速电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吱吱声与输出滤波关系不大,一般锁定在PWM输出部分、推挽对管(一般是C945)、加速电容,及变压器自身( ...

我说是的滤波解决死机问题,现在不死机了

,吱吱声就没法子了,拆来拆去的,好烦。算是解决了,

谢谢高手指点。

网友C:
加速电容在哪里?有原理图分析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速电容在哪里?有原理图分析下就好了。

网上这些资料很多,本论坛也有不少,看资料,再加实践,提高得很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