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 REV3.2被动手脚 求图中缺失原件参数!或图纸!谢谢各位大神

楼主(2015-04-13):
华硕K42JR  REV3.2被动手脚 求图中缺失原件参数!或图纸!红圈处缺件

下面是版号

谢谢谢谢各位大神!

网友A:
*脏话* 这也太狠了吧 这个板子貌似有点位,在论坛找点位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*脏话* 这也太狠了吧 这个板子貌似有点位,在论坛找点位查吧

没找到有3.2的图纸 只有2.0!

网友B:
这论坛很强大,想找的东西基本上在这里有结论。

网友:
举手之劳

网友:
有着强大论坛   任何的难题都可以来求助    能不能解决是一回事  至少有一个倾诉的地方

网友:
刚好有k42j的板子C:\Users\admin\Desktop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论坛很强大,想找的东西基本上在这里有结论。

是啊,这个坛子真不错,感谢建设和维护坛子的老师们,也感谢热心的兄弟们,及时解答回复,授人玫瑰,手有余香

网友:
学习了   我也遇到好多这种机器

网友:
如果找不到 我教你个杀手锏  你可以从淘宝上买一块好板过来  修好再把好板退回去

网友C:
笔记本原来只能上0.5-0.6A 电流!电阻补齐后电流上到1.2A 还是不显最后刷了一个贴纸是K42JE BIOS不接屏 电流上到1.9a亮机现在就要测试工作正常不了!多亏坛友及时帮助要不就打算结束维修了!谢谢!

网友:
好多BIOS是可以通用的

网友:
有的可以通用!但有的按照板号找的BIOS是点不亮的!K42JR REV 3.2 这个版号的BIOS试了几个都不亮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原来只能上0.5-0.6A 电流!电阻补齐后电流上到1.2A 还是不显最后刷了一个贴纸是K42JE BIOS不接屏  ...

恭喜修好了 顺便把脚位给你看下 下次有个经验

网友:
好人就是多,愿天下好人多财多福

网友:
版号不对反而刷亮了啥意思 那以后还怎么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