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开机电流1,8 屏不显示??

楼主(2015-04-13):
K42J开机电流1,8 屏不显示??是BIOS  还是显卡,,谁有BIOS 一份 K42JR 4.1

网友:
能正常关机吗,如果能正常关机的话多半是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bios 要找内存贴纸的标号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把

网友:
外显呢?有没有试过

网友:
有BIOS就先刷BIOS

网友:
这肯定是显卡问题呀

网友:
刷bios,估计一刷就好了。

网友:
同样机器  1.5a  屏不亮  求助  谢谢

网友A:
不显风扇狂转是bios 正常转是显卡

网友:
刷BIOS简单一点。要刷对 。要不还把问题放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显风扇狂转是bios 正常转是显卡

估计是显卡了  正常转  刷了bios风扇狂转  又换回原来的bios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了

网友:
k42都到了1.8了绝对的显卡,不过要告诉你哦,k42 x42 a42这几款华硕本子都很变态的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  重植没用 一定要换

网友:
先刷程序试试看 不行就加热桥看看

网友:
看内存槽上的贴纸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把那个5K电阻换掉看看

网友(2015-06-04):
5K电阻在哪里  ?请大神P个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