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转下就停,怎么修。具体步骤。谢谢高手师傅们

楼主(2015-04-13):
电源里是LM339N和KA7500B组合,脱机后上电短接绿黑线,风扇转下就停。只有绿线5付和紫线5付,其他各路无输出。
这是我量的KA7500B各脚电压(短接绿黑后)1: 0.01  ,  2: 4.81,   3:  0.06,   4:3.83, 5: 1.57, 6:  3.6, 7: 0, 8: 2.3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:   0,     10:   0,   11: 2.3,  12: 12.57, 13:4.96, 14: 4.96, 15: 4.96, 16: 0,

LM339N的电压(短接后) 1: 4.01, 2: 4.41, 3: 4.96, 4: 1.34, 5: 3.84, 6: 0, 7: 2.63,  8:  1.35, 9: 0.06, 10:  2.5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: 0.22, 12: 0, 13: 0,  14: 0.01
请高手指点多谢多谢!

网友:
电源保护了。

网友:
是啊,我也认为保护了,关键怎么修呢

网友A:
7500的4脚接地,测量各路输出,看看哪路保护,还是取样电路故障

网友B:
先检查肖特基短路了没。去保护看看电压高了没。

网友:
先查+5V,+12V+3.3v的整流管,再查-5,-12的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检查肖特基短路了没。去保护看看电压高了没。

肖特基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500的4脚接地,测量各路输出,看看哪路保护,还是取样电路故障

我是新手,请师傅详细点写,敬等赐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检查肖特基短路了没。去保护看看电压高了没。

怎么去保护看电压高没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500的4脚接地,测量各路输出,看看哪路保护,还是取样电路故障

怎么看到底是哪一路保护?还是取样电阻故障
意思是看哪一路电压高出范围吗
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