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W1954TQ显示一半清楚,一半有模糊

楼主(2015-04-13):
换过排线还是一样的,这个是什么问题
问题

网友:
你点屏试试,可能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我知道显示器有一些阅读模式 还有什么夜间模式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你看看是不是调在那些模式上了,再不行 点屏看看吧。

网友:
恢复一下程序试试,不是开启了动态对比了吧?

网友:
检查电源板上电容

网友:
显示增强模式

网友:
关闭显示增强模式

网友:
是菜单调的模式问题吧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呗

网友:
好像是驱动芯片的问题啊

网友:
你看看 是不是 逻辑板的 问题 哦
屏线用橡皮擦 查 看看 是不是 设置问题

网友:
这个不就是恢复出厂就解决的问题嘛

网友:
到菜单里面恢复出厂看看

网友:
看在菜单中恢复一下,,不行的话用通用板来试一试屏,,,

网友:
先刷MCU,不行就是逻辑板问题了,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15-04-13):
这个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吧。。。

网友:
先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看下

网友:
先屏线后刷程序最后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用橡皮檫插下

网友:
楼主怎么样了,我这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,我没空没放上来

网友:
有点像联想的分屏模式,不知道是不是 菜单设置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问题

网友:
刷一下程序试试,先软的再硬

网友:
先复位一下,如果还是一样,屏坏的可能性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