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2420不触发

楼主(2015-04-13):
进水本,客户拿来可以开机,等了一会关机,我拆开一看进水了,BQ727烧的有痕迹,我清洗以后旁边有一个电阻烧了,我换掉还是不开机?求大神帮忙

网友:
电流,0,02

网友:
发图  说问题   问题都没描述好

网友:
查查EC条件了,看看是EC不触发还是南桥不触发

网友:
EC不触发。BQ727和EC相连

网友A:
大神们谁知道BQ727供电是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神们谁知道BQ727供电是多少?

19V,公共点阻值多少?后级有无短路?

网友:
BQ727/20脚得到主供电19V,6脚适配器检测2.5V左右,4脚输出24V打开保护隔离管。

网友:
问题描述太简单了,不好说吧

网友:
重点还是要放在进水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9V,公共点阻值多少?后级有无短路?

电流.0.02     3V5V没出来,BQ272   4脚没有24v有个电阻0OM的。20脚19v有。大神帮忙求助

网友:
大神谁有戴尔2420.。BQ727图纸?

网友:
新手学习的   顺便赚积分

网友:
测测供电正常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