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TP45E COMBO主板北桥没有供电,求救!

楼主(2015-04-13):
映泰TP45E COMBO这主板没有北桥供电,修不起了,实际上内存供电有的,北桥是一个场管914 18 63NG这个管控制角没有电压,输出也没有。这个控制多角边的是LM324的14角,这个角电压为0。其它角电压正常,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测得其它角电压都正常,就这角缺3V电压,换了个324同样没有电压,把这个324换到原来的好板却是正常,不知为何没有这个电压,换了也不行。郁闷中,遇到两块这样的没修起来。

网友:
看324的V+有没有电压输入

网友:
324运算  14脚是输出 你看下12+ 13-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其它电压完全正常,我还有五相一模一样的主板电压比较测试的,12V输入也有的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,上次有一个P43也是这问题。

网友:
我怎么附件都传不上去,不明哪里问题,没有上传按键了,郁闷,好久了懂的朋友说一下,有一堆原装机BIOS传不上去

网友:
北桥坏了的话就没玩的价值了!!

网友:
LM324外围正常吗?

网友:
去看下了lm324的工作原理,然后对照你的问题来修

网友:
还是324外围电路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