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6A 请大神指导

楼主(2015-04-13):
电池可以开机,插电源也可以开机,同时插着也能开机,但是开机检测不到电池,也没有充电 (电池是新发的) 应该在哪个位置查起。

网友A:
首先从充电电路查起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从充电电路查起吧

充电电路是哪块 芯片是什么能 指导我一下吗,我电路太差了 谢谢大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充电电路是哪块 芯片是什么能 指导我一下吗,我电路太差了 谢谢大哥。

额  基本电路要是不懂的话  这个要指导起来 可相当的麻烦了  建议还是专业的学习一下吧

网友:
你先入门吧,说不清

网友:
确实有点难说... 充电电路  就是保护隔离那部分 出公共点的

网友:
先查查这部分 楼上估计说的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反正有时候就的一点点查了 没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