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双卡王冲锋版八脚IC型号求助

楼主(2015-04-13):
一双卡王冲锋版八脚IC炸飞,看不到型号,感觉不是1014,求老鸟指点,如图箭头所指(图片 为同型号图片)

网友:
根本看不清楚啊   拆下来拍啊

网友:
哪个看得清,楼主微距啊。

网友:
用摄像头微距拍摄。

网友:
都说了这个图片不是实物图,是同型号网上下载的图,如果看得清楚就不用请教大家了,实物图是

网友:
不会是3842或3843吧

网友:
这待机芯片型号挺多,电路图基本找不到,有长城同型号的电源拆开才能确定。实在找不到图纸和实物,就拆下来,慢慢画电路,比较类似图纸,最后确定元件。

网友:
查看背面线路版如何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