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330 确定好的BIOS

楼主(2015-04-13):
我这台机器之前是主板亮屏不亮,前面傻乎乎的BIOS没刷就去重做了显卡,从论坛上下了个板号一样的BIOS,直接不开了,后面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个好的。4M那个,联想双BIOS的一般刷4M那个就行了,8M的我没动。

E330 4M.zip

网友A:
  谢啦   刚刚用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啦   刚刚用上

不用谢。好用加点分吧

网友:
不知到行不行

网友:
肯定行的。。

网友:
给楼主来几分

网友:
哎,好像久了的帖子不能加分了

网友B(2015-05-20):
板号又不写 你是猪头吗  独立还是集成的?????????

网友C:
我刷了 是不可以的 电流还是停在0.6左右 不走码 有pltr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号又不写 你是猪头吗  独立还是集成的?????????

我*脏话*,爱用不用,骂什么人

网友:
楼主说下板号啊 只有下一个的分

网友:
确定楼主的BIOS是好的

网友D(2015-06-25):
楼主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?

独显集显一样用的吧

网友:
我的机器待机、0.009  不触发 刷了BIOS开机一次 就又是一样的故障了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了

网友:
我也下来试试看

网友:
E330一直都没修到过

网友(2015-07-25):
是集成到 还是独立的

网友(2015-09-18):
好用,手上的机子是开机无显有跳变,刷上就好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也是把显卡做了 还是没用 最后刷4m的bios ok了

网友(2015-11-07):
我这也有一台,试一下

网友(2015-12-13):
下一个试了试,可以亮机

网友:
版号呀 大哥 没有版号怎么办

网友(2016-03-25):
引用 网友C:
我刷了 是不可以的 电流还是停在0.6左右 不走码 有pltrst

板号都没有,你娃下个毛啊 郭郊!!!!!

网友E:
能不能用啊  我手里有个BIOS坏的 找了个刷上去报警都不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不能用啊  我手里有个BIOS坏的 找了个刷上去报警都不报了

没看几个人都说刷上好的能亮吗

网友(2020-02-23):
刷了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