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770E不跑码,复位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15-04-13):
本人是新手,这里有一块昂达A770E不跑码,复位一闪一闪的,首先肯 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,测供电,内存和桥供电都正常,后来仔细一看发现这个东东烧坏了,请问大家这个是个什么芯片?

网友:
这个不好找啊,你只有其他料板去看那一看了,

网友A:
一个保险,找什么写的L5,呵呵

网友:
很像USB供电。看看是不是USB插烂了。可能桥挂了也不一定。。不过这板看起来怎么像杂牌子啊。

网友:
应该是USB供电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个保险,找什么写的L5,呵呵

上面标明的是F5, 我这里有一块坏的NF520T,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一样,FU1

网友:
就是F5,应该是个保险之类的吧。。。

网友C:
兄弟这个是USB 5V的 保险

网友:
楼上说对了 是USB的保险管  F--保险管的意思,顺便检查一下 南桥哦

网友:
usb 供电保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标明的是F5, 我这里有一块坏的NF520T,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一样,FU1

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这个是USB 5V的 保险

换这个是不是得用到风枪啊,我只有一个电烙铁,不好换啊

网友:
很明显USB供电部分烧坏了

网友:
保险丝,随便找块料板拆过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用的 直接罗铁帮你搞好

网友:
是一个usb 5v供电的保险,你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或者换个0欧的电阻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边上写着的是F5,F的意思是保险丝、保险电阻,你找个上面有1X1或是0的保险电阻换上去就行了,不用热风枪,直接烙铁就行了。最好看一下USB接口处是不是因为灰尘或是生锈而短接了。我有次直接接了根焊锡丝上去也能用。

网友:
保险来的,拆的话,烙铁多上点锡,速度拖快点,很好拆那个保险!装的话,洗板水洗干净慢慢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