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关不了机

楼主(2015-04-13):
昨天接一台y460  常见的机器 进水的 进水修完机器亮了 然后  关机以后 自动重启 而且 关机不彻底 关完 键盘灯 风扇都是转的 果断刷bios  刷完 好使了几天,今天又不行了,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吗,是不是要换EC

网友:
有可以是压条的问题,你把所以外壳拆掉,试下吧

网友:
新手观望学习中

网友:
学习中,高出出现!哈哈

网友:
刷完BIOS好了  那重点还是在BIOS上  看看小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 南桥的RTC电路查一下  或者是在关机不完全的时候 查一下哪些电压没消失掉的

网友:
昨天一台Y460c,光驱部分进水维修,好了,没有出现楼主说的关不了机的问题,期待结果

网友:
重装系统先把

网友:
仔细查进水的位置

网友:
着重查进水位置,开关与休眠开关有无问题,先换简单的EC后动南桥

网友:
恩  换EC好了  同行遇到类似可直接换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