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G470 可以触发不亮机,

楼主(2015-04-13):
LenovoG470 可以触发不亮机,外接 不显示,一时不知问题出在那里,有修过的请进来指点一二

网友A:
说的太模糊了!!!电流是多少!!!!

网友B:
电流跑多少    过内存了没   换过内存试了没    请描述的清楚点

网友C:
这样无法让别人给解决呀

网友:
详细描述一下。电流跑到多少

网友D:
查过了什么,拆开没有。。。目测如何。。。

网友E:
太过笼统,电压 电流跳变 都没说 换没换过内存试试

网友F:
换内存试试不行就送修吧?找个修笔记本的来修,理解你是没拆机。

网友G:
你说的这太笼统了,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呢,LZ是不是板卡级别维修的,分别换U。换内存。换屏试一下,再不行就是板子问题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的太模糊了!!!电流是多少!!!!

可以开机的,只是屏不亮,开机都能听到声音,拔掉屏线,外界也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跑多少    过内存了没   换过内存试了没    请描述的清楚点

内存确定过了,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,测试了,屏信号部分无3.3V供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无法让别人给解决呀

呵呵,开机可以触发,声音都可以听到,;就是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说的这太笼统了,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呢,LZ是不是板卡级别维修的,分别换U。换内存。换屏试一下,再不行 ...

嗯,好的,屏信号部分无供电,再查查看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内存试试不行就送修吧?找个修笔记本的来修,理解你是没拆机。

屏信号部分无供电,问题以已经解决,换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太过笼统,电压 电流跳变 都没说 换没换过内存试试

开机声音都可以听的到,与内存无关,问题已解决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过了什么,拆开没有。。。目测如何。。。

就是拆开测试的,外接无显示了,显卡问提了

网友:
现在的 机器 补焊不好使了  都得换

网友:
g470  现在 坏的 还是少的

网友:
太模糊了,电流多大 ,有没有过内存  ,最基本的要做啊 ,不是上来就是加电不显示,这要是有人可以帮到你的话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说的太模糊了 起码的电流多少都没说   小弟有心无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