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15-04-13):
这个是集成显卡的,北桥已经直球了 可是故障一样 电压正常!一加热就可以亮 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 求助大家

网友:
灯管不好  或是屏线 好

网友:
换一个北桥或者CPU

网友:
外接看看  如果外接显示OK 的话  就看看屏部分

网友:
把CPU供电电容换一下看看

网友:
不亮是量量显卡的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也遇到一个 没修好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北桥容易出问题,重植或者更换一下试试吧

网友(2015-05-16):
不是吧 我还没有遇到@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