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321S 进水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15-04-13):
惠普进水机器 PQ70 那烧了  无待机电压

PQ70  烧糊了

现在就PL1 有电压

   没头绪了,求各位大神指点啊!

网友A:
首先看19V进入主板了没有,再查待机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19V进入主板了没有,再查待机3v

进了 不知道 从何次查起啊 !HP 机子修的少啊!

网友B:
先看保护隔离  再看待机芯片

网友C:
查全板各供电电感对地正常不?排除短路后,查公共点,待机。都是按时序修机,

网友D:
公共点有电压没得,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打过没。

网友E:
有图纸  烧了的机器先看看有没有短路,坏掉的元件白换掉。 查芯片脚位各工作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图纸  烧了的机器先看看有没有短路,坏掉的元件白换掉。 查芯片脚位各工作电压

就是没换掉 之前,也 没电压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公共点有电压没得,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打过没。

没 短路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全板各供电电感对地正常不?排除短路后,查公共点,待机。都是按时序修机,

时序 不是很懂啊 !所以没头绪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看保护隔离  再看待机芯片

保护隔离不是 很懂啊 !

网友:
进水机主要还是短路和断线

网友:
这个机器  太让人头痛了

网友:
烧的是什么电压?看看是不是后面的短路了

网友F:
我擦,这种问题挺好修的啊,不就烧个上管嘛,测一下公共点阻值有无短路,正常就换上管,不出待机,再查待机芯片的条件满足没有。。。剩下的。。。天呀你是修笔记本的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擦,这种问题挺好修的啊,不就烧个上管嘛,测一下公共点阻值有无短路,正常就换上管,不出待机,再查待机 ...

呵呵  说的都简单啊!待机都没有啊!

网友:
一步一步查工作图条件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