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维修0.4掉电

楼主(2015-04-13):
此机器上电0.4掉电,偶尔能上到0.9,写BIOS未果,换CPU供电芯片好了,装机又现同样故障,再换CPU供电芯片下级的3个玻璃芯片搞定。应该是个通病的样子。 E49A I5 独立 11310-1 LSS-1

网友:
用点不明白  既然换了一个芯片OK  了   怎么装金钱与有死了 是楼主的拆装不行 还是

网友(2017-12-26):
我的要是这样。 三个玻璃管 应该又一个坏的  还没弄好。 非bios

网友:
应该是换一个就好了 。  楼主保留了。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