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 拆机教程

楼主(2015-04-13):
iPhone6 Plus的内部拆解:
拆机过程:

一如既往的与此前iPhone5s的螺丝相同。和之前的iPhone5/5s一样,屏幕的排线由金属支架牢牢固定在逻辑板上。

全部拆开前面板和背部。

从iPhone6加取出电池,电池连接器覆盖有金属支架,这也免除使用镊子。 电池底部还是有一层塑料贴纸, 这种粘合剂是类似于3M无痕胶,当你拉动的标签是正确的,那么剪整条则会断开。

电池电压为3.82 V和11.1瓦时的能量,iPhone6 Plus的电池为2915毫安时,比1560毫安时iPhone5S的多出近一倍。苹果宣称可达24小时的3G,和384小时的待机时间的通话时

振动器组件位于与电池的右侧,下方的逻辑电路板。

后置的iSight摄像头的背面标有DNL43270566F MKLAB。 和iPhone5S一样,iPhone6 Plus配一个800万像素(1.5μ像素),?/2.2光圈后置摄像头。iPhone6 Plus新增了光学防抖,以及焦点像素相位侦测自动对焦特性。

在拆开逻辑板被紧紧地固定在后壳外壳由几个螺丝之前,一定要记得从逻辑电路板的背面断开天线连接器才行。

逻辑板:红色:SK海力士H2JTDG8UD1BMS128 GB(16 GB)NAND闪存 橙色:村田339S0228 WiFi模块 黄色:苹果PMIC338S1251-AZ 绿色:博通BCM5976触摸屏控制器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IPHONE6还只听过,没见过,楼主已开教拆了,佩服!!!

网友:
苹果6,和PIUS都拆过了,比5S简单,主要是指纹改在上面走线了。

网友:
拆的时候 仔细注意就好

网友:
苹果拆机大同小异,记号小心点就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有钱人阿, 我还没有见过列 .哈哈哈

网友A:
苹果的机子拆机没难度!!

网友:
新人拆就算看过一些细节的方面还是有困难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:
这是正规学习教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的机子拆机没难度!!

任何机子拆机难度都不大,但维修就要费点近

网友:
看这语言应该是英语直接译过来的。

网友:
这种小儿科还拿出来发帖

网友:
听他们说带指纹识别的机器,指纹识别要是坏了的话就在也修不上了

网友:
好贵的  ,拆心疼啊

网友:
这个是转国外评测网站的帖子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转发的帖子,图片少了点。

网友:
跟5S差别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