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开机掉电简单修复

楼主(2015-04-13):
开机掉电,大神出来说说Q6的作用,我是新手不会看图,多多指教

网友A:
这个好像是VSA_REF的信号,短接就拉低了,目的是要截止吧

网友B:
楼主怎么研究出来短接Q6呢

网友C:
你这样都可以蒙对,厉害啊,

网友:
海韵之恋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D:
散热器里面有水??

网友:
那扇热器给力 感觉里面是装了水 但是这种我是不敢这么做万一不小心修的太投入打翻了就麻烦了

网友E:
LZ你的意思是短接Q6的1&3脚就好了?

网友F:
楼主什么散热器呀,太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是VSA_REF的信号,短接就拉低了,目的是要截止吧

你们好厉害,连什么信号都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怎么研究出来短接Q6呢

1看 2量 3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样都可以蒙对,厉害啊,

大神 我读书少 只能靠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散热器里面有水??

纯铜  外面是铝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什么散热器呀,太牛了。

拆CPU风扇那个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Z你的意思是短接Q6的1&3脚就好了?

是的 蒙对的

网友G:
楼主怎么这么吊,,直接Q6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怎么这么吊,,直接Q6了!!

维修就是这么任性

网友:
你这散热器要值点钱

网友:
楼主散热器好啊

网友:
是Q7挂了不受控Q6导通VSA_REF为低LM324 +<- 。后续没VCORE,H61缺供电立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