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70 11寸苹果本本,不充电求助各位师傅

楼主(2015-04-13):
各位师傅:苹果A1370 11寸苹果本本,不充电但是可以用电源  电池都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  在WIN7系统下显示 电源已接通,未充电 咋整呀
灰常感谢

网友:
修充电电路呗   还能咋整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~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IC坏了

网友:
差充电电路了 ,

网友:
可以开机并正常进入系统,说明充电芯片是好的,查芯片的上下驱动PWM信号有没有?如果有,则可能是后级的
MOS管坏了,

网友:
6259第10,11脚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、电池,这些都查查条件呗

网友:
T那两个电阻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