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540 待机0.01 接电源指示灯闪三下

楼主(2015-04-13):
Thinkpad E540 待机0.01 接电源指示灯闪三下 有遇到过的吗

网友:
有没有请微短路啊

网友:
能触发  嘛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触发的 拆机之后简单组装之后 机器就正常可以用了 但是玩一宿之后第二天这种情况又出现了!  应该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简单拆卸之后机器可以正常使用的。

网友:
那就注意一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吧

网友A:
这机子不是拆一下就可以了,他是你拿掉COMS电池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(2015-05-13)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子不是拆一下就可以了,他是你拿掉COMS电池就可以开机了

最后刷BIOS好了,

网友:
刷的是ec bios 还是南桥bios 啊??

网友:
把电池拔出来,,过一会再装上去试,,现在很多笔记本都会有这故障

网友:
最后在官网下的BIOS在线刷的。 好了

网友(2015-06-15):
真好了吗,,用半个月不返修,才算好,,拭目以待,,E540 上次碰到一例,放弃了,,也是放电就行,用两天,又挂 了,,拿去大城市中修去了,希望山外有能人 可以杀了,,新架构的机器,越来越不好搞了,这款机,键盘还有机关暗锁,,另外,桥也很小,,4代机,,,以后越来越多的维修,联想LOGO的EC,,估计肯定得带程序,,,

网友:
我这个咱们刷了官网BIOS,还是那样

网友:
学习了,Bios问题多

网友B(2015-07-17):
机器同样是电源指示灯闪3下  同样去掉BIOS电池  可为什么机器不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机器同样是电源指示灯闪3下  同样去掉BIOS电池  可为什么机器不亮

我的把电放净了 就可以开机了 然后全装上在线刷的BIOS  你可以尝试刷下BIOS

网友:
这机子插电源指示灯闪三下就说明电源的供电部分是正常的,也就是说这待机正常了,可以开机了

网友(2015-08-21)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把电放净了 就可以开机了 然后全装上在线刷的BIOS  你可以尝试刷下BIOS

用同样的方法 搞定一台 E540

网友(2015-11-06):
是刷EC的还是桥的,我这有和你一样的问题先EC吧。

网友(2016-05-26):
我去了  12 天 就挂了   在线刷的BIOS    客户又送来了   放了电  过一会又可以开机了 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  真的真的醉了

网友D:
我今天碰到的是有3 5 V按开关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今天碰到的是有3 5 V按开关不触发

查ec和桥的待机触发条件

网友E:
也是插适配器闪三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也是插适配器闪三下

查ec和桥的触发条件

网友F(2016-07-01):
查3V 5V供电芯片的滤波电容 修过好多隔离保护坏的,基本都是小电容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查3V 5V供电芯片的滤波电容 修过好多隔离保护坏的,基本都是小电容引起的

恩恩 好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正在测试

网友(2016-10-17):
同样问题刷BIOS试试

网友(2017-04-12):
刷哪个BIOS啊,师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