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30不开机维修经验

楼主(2015-04-13):
现在THINKPAD E430 E530的EC BIOS都在KB9012里
好多刷EC就OK

网友:
把你的EC程序分享下啊

网友:
是啊。。。既然分享了就把EC程序上传下啊。

网友A:
刷EC的程序都是不开机的情况,我这个是开机不亮的问题,没有集显电压,不知道怎么搞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EC的程序都是不开机的情况,我这个是开机不亮的问题,没有集显电压,不知道怎么搞了。

不开机的情况也可以刷一下试试。

网友B:
不开机的情况也可以刷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开机的情况也可以刷一下试试。

老大我这个是没有集显电压,可以开机的。

网友C:
我这里有一台,没刷之前没3、5V,刷了之后,除了CPU及集显供电其它的都有了,求思路。CPU供电芯片开启、供电都正常。

网友:
我的  这个 有 3V  5V待机,不触发,  是BIOS 还是 EC

网友(2015-05-21)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有一台,没刷之前没3、5V,刷了之后,除了CPU及集显供电其它的都有了,求思路。CPU供电芯片开启、供 ...

BIOS 问题,或者还是原来的E
C程序问题

网友(2015-06-26):
正好需要 楼主贡献下呗

网友:
我今天有个e530的  有待机0.005不触发  这个2个bios都是南桥的吗     ec是带程序的吗

网友(2017-05-23):
要一起发EC程序及烧录方法才是正道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