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410集成 09A21-3

楼主(2015-04-13):
求助,thinkpad t410集成 ,板号09A21-3,客户自己拆的,现开机后响两声,屏无显,外接也不显,换CPU无果。
谁有
能传个吗??????谢谢。
另问:这板子硬盘接口右下有个J18的接口,是休眠小板的接口吗?
cpu
硬盘

网友:
显卡问题直接加焊显卡试试~

网友:
哥哥,我说的是集成的啊

网友:
看下电流啊,具体问问客户动了哪里,看看有没有吊件

网友:
bios刷过吗,还有晶体管容易坏

网友:
开机两声,电流跳变正常,就是不亮,屏接口处的几个F全都正常。晕了。屏,屏线也换了,没办法了。

网友:
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51&kw=t410
这图纸论坛大把的啊 楼主都不搜一下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