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90

楼主(2015-04-13):
有一台没过保的联想的M490加电掉电,加电又是0.1多点有时候0.5左右就掉电了不一定有时候电流还会大点,刷BIOS好了但是装来每一天就有恢复原始故障了,换了一个rom芯片吧ec的BIOS重新刷了,当时没问题开机一切正常,第二天一早来再开机还是掉电,又一次脱焊ec好了,但是好戏没几下又掉电了,不知道怎么修了,求高手给思路,没有示波器呜呜

网友:
查一下各个信号正常不

网友:
在线等,有修过这种故障的给支个招

网友:
应该没找到根本问题,一直都是掉电

网友:
我都刷好几次了刷下亮了 放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 又掉电

网友A:
手里还有一台 显卡电压出来的  没图纸 难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里还有一台 显卡电压出来的  没图纸 难修

这个图纸好像有啊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,我以前遇到过这问题

网友:
机器换主板了

网友:
查下EC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