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ipad mini 换屏后按开机键不锁屏

楼主(2015-04-13):
ipad mini1换屏后接开机键不锁屏的解决方法,HOMe键排线坏也可以直接接线即可,此机是原来换屏HOME键排线掉电用不了,换上开机键不锁屏,解决方法“如图:

mini2应该也可以。

网友:
还没有仔细研究这几个脚的 定义,学习了

网友:
下次我试试啊,应该不错啊

网友:
楼主是从哪找到这个引脚的定义的

网友:
没有后遗症吧

网友:
楼主真是好技工呀!!!

网友:
  这个可以有

网友:
发明很好,实用易懂。很赞

网友(2017-07-02):
这个方法挺好的,飞几根线就可以了,谢谢分享了!

网友:
这个厉害           引脚定义搞清楚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,这个线路引脚都搞得这么清楚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!!!!!!!!!!!果然是高手,这个线路引脚都搞得这么清楚了

网友:
光顾光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8-07):
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飞线的 45角连起来就OK了

网友:
解决问题的捷径

网友:
这是啥原来,接口图纸发出来看看,解释一下道理吧,大家学习一下,可以举一反三

网友:
技术不错弄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