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0不亮

楼主(2015-04-13):
DELL 5520 加电不亮电流不插内存在0.98回上内存电流跳到0.98一下掉到0.35!

网友:
看下桥 把,上次我有一个和你的差不多  HM55好像是,加焊好了

网友A:
也就是上不上内存都是0.98???刷个BIOS   不行再搞别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上不上内存都是0.98???刷个BIOS   不行再搞别的吧

不上内存0.98,上了内存会掉到0.3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上内存0.98,上了内存会掉到0.35

那就是上了内存不过内存掉电啊  还是查下内存的SPD什么的

网友:
刷BIOS问题解决!谢谢各位!

网友:
你刷了 BIOS亮了最好分享下BIOS 分享可以加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