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A7000不定时重启求解

楼主(2015-04-13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A7000,问题是不定时会重启,本人换过硬盘重装系统,换过内存,但还是没解决。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机器没?求指点。

网友A:
用适配器的先换适配器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下呀

网友:
这板显卡坏的多

网友B:
联想的一体机BIOS坏的比较多 ,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啊

网友:
集成显卡  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适配器的先换适配器

换过了。没解决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系统跟硬盘都换过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的一体机BIOS坏的比较多 ,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啊

下个BIOS,刷试试看

网友:
下了个BIOS,刷了问题还是一样的,我的主板是G41的,那个有刷机测试好的BIOS没,发一个给我。谢谢

网友:
解决没有啊 ?朋友

网友:
我的一样   我测了电压  断电的时候电压不稳 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  订了个电源还没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