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4s进水短路维修

楼主(2015-04-13):
接到一台IPhone4s,据描述,此机进过水,开机白苹果后就自己关机,怀疑是那里短路了,果断拆机检查发现C126_RF两端对地短路也就是BATT_VCC_FET这一路供电对地短路了,夹电源表电池触点正负极不会短路,摸U6_RF发烫,拆了U1001_RF后C126_RF处依然短路,拆了基带屏蔽盖子依次检查C141,C142,C143,C144,C147发现C144处有明显的发霉迹象,翘掉C144后OK,机子正常,看图 :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值得借鉴!!

网友A:
苹果5  没进水用着用着不开机    显示一个苹果标志   一闪一闪的   拆开后WIFI模块发烫    会不会是模块坏了

网友(2015-08-18):
C144如果出现发霉迹象的话,本身两端阻值应该会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5  没进水用着用着不开机    显示一个苹果标志   一闪一闪的   拆开后WIFI模块发烫    会不会是模块坏 ...

可以检测下WIFI 模块主供电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