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 USB不能用什么原因呀

楼主(2015-04-13):
HP DV4 进水的修好可以亮机了  但是USB都不能用了。进PE可以用进系统就不行了,装过好几次系统,驱动也试过好多次都不行。因为是3.0的接口 而进PE是2.0所以能用。所以有想过是不是这个接口3.0功能坏了2.0是好的。所以想装XP系统(因为XP系统没有3.0功能)可惜装xp系统蓝屏,所以迷茫了 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!

网友A:
既然进pe都正常,怎么可能进系统不能常呢,再说你都在pe下安装系统了 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进pe都正常,怎么可能进系统不能常呢,再说你都在pe下安装系统了  ,

是的呀 我也奇怪呀  他还就是在PE可以用  装完系统就不能用 是不是吊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