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进系统黑屏

楼主(2015-04-13):
a1466 苹果笔记本   13.3  2012年的   装双系统,进苹果系统都行,但是一进win7系统,到桌面时就黑屏,按大小写键也不亮,死机了一样,但有时能进去,有时就不行,用安装版的一步一步纯净版的系统装的,驱动也是苹果系统里官方下载的,求大神们指点下

网友A:
这个系统需要 在苹果MAC系统下 做U盘启动 而且需要win7iso原版镜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系统需要 在苹果MAC系统下 做U盘启动 而且需要win7iso原版镜像

我用的就是原版的安装版的,在苹果里用BOOT助理引导安装的

网友:
这个系统难搞

网友:
要么系统没装好,要么驱动

网友:
最麻烦的是主板有问题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装个安装版wen7  试试

网友:
这个应该i系统没有装对吧 你看一下你是装32BIT还是64位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机器有应该装WIN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