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机C205集显 BIOS+图纸 DAOQUCMB6E0 REV:E 集显

楼主(2015-04-13):
联想一体机版号:DAOQUCMB6E0  REV:E   集显
一体机是可以开机的,客户拿来是网卡不能用,网卡芯片被雷打坏了。硬件都认不到的。

SB U30.rar

EC U31.rar

Lenovo IdeaCentre C205 C21R3 DA0QUCMB6E0 Quanta QUC.pdf

网友:
虽然都重复了 在一块比较全 保留

网友A:
这个还是可以的哦 全部打包在一起

网友:
这是备份BIOS后在把BIOS焊回去之后再次开机拍的图片,请大家放心下载,注意是集显。下之前请看好型号和版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是可以的哦 全部打包在一起

哦,好的下次再上传我一起打包,我这里就是联想的多,别的没有。我们店里是联想专卖店。所以一般客户在这买的都会拿来修,有机型新的我就备份BIOS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哦,好的下次再上传我一起打包,我这里就是联想的多,别的没有。我们店里是联想专卖店。所以一般客户在这 ...

岂不是以后联想的BIOS都可以找你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岂不是以后联想的BIOS都可以找你要

不是,过保的只要到我手里维修的我备份BIOS可以。不过保的或不需要拆机的不行。

网友:
好,我这正好没有,下载

网友:
跟版本号是D的图纸一样吗

网友:
LZ有这MCU的程序吗

网友(2015-05-16):
图纸是一样的吗

网友(2017-08-09):
搞好需要这个机器的程序,谢谢楼主

网友(2017-12-16):
是不是写错了 U30 和 U32 吧,U31 是一个供电芯片 不是BIOS

网友(2019-02-24):
亲测可以用,晚上修到一台点不亮的,下个桥的BIOS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