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s白苹果蓝屏重启

楼主(2015-04-13):
5S换屏、换壳或好机装机出现开机白苹果再蓝屏重启的一定不要刷机,刷必死 ,原因是换好屏装显示屏上面那铁盖时,有4颗螺丝 靠像头那颗长的锁在后面(靠CPU)柱子那里,把下面主板铜线锁断了造成的 。

高手看到这里明白,动手强的可以接好,但难度很大要放大800倍勉强可以接螺丝小孔里有12条线 ,一般不要尝试去接不然会无法挽回,要轻轻刮开上面一层就可以看到里面线路路把断开的接上就OK。看不清楚,只要知道怎么回事就OK,具体自己去实践一下。

网友:
看来LZ动手能力很强啊

网友:
这要多要耐心啊

网友:
前段时间看到的视频,就这样接线,看的目瞪口呆

网友:
细心胆大。。

网友:
相当有难度啊!!

网友:
接这种手工要非常好啊

网友:
请问LZ接好没有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: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的手工和设备真是给力啊!我很想知道接好后,螺母怎么焊回?

网友:
看到这个  换屏换壳都有点担心了  求楼主给点防护措施

网友:
想问楼主是用什么接的?显微镜放大后铜丝焊接还是?

网友:
这个也蛮悲剧的,装螺丝还是要小心啊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什么显微镜?工具很厉害!

网友:
真是高手在论坛啊